U盘中毒了!急求彻底清除的高招啊!

楼主(2013-10-25):
每次我都删了,还格式化了,而且还分区过,还用杀毒软件杀过,都不凑效!我真是黔驴技穷了!大家,有什么妙招啊!??
这就是效果图,显示乱码,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什么地方被感染这个病毒的

网友:
U盘量产,绝对的清除

网友A:
是吗,你确定可以吗!??不过我是金士顿的!不知道可以吗,而且还要下载相应软件,查看里面芯片的型号和厂商名什么的,好麻烦,而且还有风险,,也不是很会弄,只是在网上看过

网友:
  进水了 也会这样   U盘硬损伤好像也会 。  只是好像  。 。。

网友:
可以用大白菜软件升级看.上次我的也是中毒就是升级就ok了

网友:
用软件强力删除 试试

网友:
彻底清除比分 经理的Windows光盘

网友:
没用的,之所以会反复中毒是因为你电脑也感染了病毒,再怎么分区格式化都没用,首先要清除掉电脑本身的病毒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吗,你确定可以吗!??不过我是金士顿的!不知道可以吗,而且还要下载相应软件,查看里面芯片的型号和 ...

只要你操作没问题,芯片和相应的软件是对的,不会有问题,而且还可以把坏块找出来屏蔽,增加使用寿命

网友:
``低格吧,有专门的低格工具

网友:
量产觉得可以,不难,很简单的

网友:
8楼正解,电脑有问题才会反复感染的,先处理电脑的问题。
还有种可能就是U盘硬件有损坏的地方,造成显示乱码。

网友:
补充一下:用U盘检测工具扫描一下,看看是不是有坏块。如有,基本可以确定硬件问题,那就量产一下试,再不行就报废吧。如没有就是电脑软件的问题,查杀病毒即可。

网友:
你的电脑绝对是中毒了,要先把电脑里的病毒先清理干净才行哦!

网友:
换一个试试看是不是一个样,是一样是电脑的毛病了

网友:
先把电脑重新分区,装系统,然后看看如果还是那样的话,就是U盘的问题了,就直接报废买个新的U盘好了

网友:
你是电脑维修的,用PE重新分区一下好了,或者用制作PE系统的程序编辑一下。

网友:
闪存芯片取下来搞数据恢复

网友:
这个应该是你的电脑中毒了,换一台干净系统电脑格式化就可以了

网友:
换个不就得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