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正常 就是不跑码

楼主(2013-10-25):
有个板子, 内存供电3.3 1.8正常 也有时钟电压, 板子复位也都正常 刷BIOS后 还是不跑码。大概是什么原因
刷BIOS

网友:
换 个诊断卡试试,

网友:
说的太简单了吧,我看你只有换人了

网友:
有些板子 多半不认诊断卡

网友:
按无复位思路维修,看看是哪个复位没出来,比如PCIE的复位

网友:
同意楼上正解,有些主板是不支持诊断卡的我现在用的电脑就是,诊断卡上显示代码就是一个0

网友:
不认诊断卡,那意思是主板其实已经正常自检了?不用修了?要是全班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BISO也刷过还不跑,要不,上个带灯测试座看看呗

网友:
你这情况都没说清楚,什么板子?图上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