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NP-N150换屏开机不显

楼主(2013-10-25):
昨天接到一个客户送来的三星NP-N150的小上网本,屏碎了,想换一个屏,手里没有同型号的,就用了一个代用的屏,装上接直流电源可以正常使用,用笔记本电池也能开机,就是背光一闪就没了,暗屏。想问一下这是怎么回事呀,是不是屏的问题。装上原来的碎屏,用电池背光可以亮的。

网友:
有的机器挑屏 你在换一个试试

网友:
不一定哦    有机器是主板哦

网友:
不过还是要换一个看下

网友:
我这是第一次遇见这问题,想不明白。

网友:
换个同型号的屏试试

网友:
屏不匹配,换个屏试试……或者刷个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啊,哈哈,还得买

如果屏型号不一样可能不能用的借一个试试

网友:
我 也碰到一样的问题了 哦哦
   换屏不显示   。。。。。。。。楼上的好了没啊

网友:
换屏应该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