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70 进系统不定时掉电 求助

楼主(2013-10-25):
机器来的时候不开机,我换了CUP的供电管,开机正常,进系统测试不定时点掉,换CUP供电故障一样

网友:
测cpu旁边的mos管看看 是不是因为短路被保护掉了,或开机摸电源管理芯片是否发烫,应该是某个电压没出来主板保护掉了

网友:
加几个CPU供电的滤波电容试试……

网友:
是散热问题吗 看看风扇

网友:
还是换CPU 这一块问题。

网友:
换掉CPU供电的所有上下管再试试!

网友:
可能是温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