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40(intel)开机电流0.9不变,键盘灯闪3次的另类故障

楼主(2013-10-25):
对于AMD的CQ40,开机不亮,键盘灯连续闪3次的情况,大部分都是内存故障。而对于intel的CQ40,这种经验不能照搬。
今天碰到一台LA-4103P独显的,裸板开机电流0.8不变,几秒后,键盘灯闪3次,插诊断卡(PCI-E)跑码到15,。
换内存无果,直接刷BIOS,OK
刷BIOS

网友:
来自: 北京
这种故障有很多种原因引起的 bios是一种

网友:
AMD 的 基本是桥和CPU , INTEL 只有BIOS爱出问题

网友:
这也可以算是通病吧

网友:
这个是CQ40 常见的问题了

网友:
CPU也是经常坏的

网友:
坑爹了、我有一台跟你一模一样、连电流也一样、BIOS刷了无数个也不行

网友:
哎 CQ40好机器啊!特好 赚了好多钱

网友:
我上次修的不出cpu电压也是闪三灯

网友:
显卡 也容易出问题。

网友:
这个机子修得蛮多,不过程序坏的最多的像这样故障的,显卡倒是挺少的!AMD的就是显卡北桥和CPU坏的多,故障来来去去就几个!都是送钱来的的机子!

网友:
这个不算另类,我修的一台cq40,灯闪4下,卡电流在1.3-1.4A,二修机,上家修过显卡,从新换了显卡还是闪4下,最后换了南桥才好。

网友:
这款机子毛病多多 要全方面考虑呵呵

网友:
CQ 40北桥爱坏。有时候连着来好几台

网友:
你电流怎么跳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