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Q7C3显示器暗屏

楼主(2013-10-25):
方正Q7C3显示器暗屏 测试5707都是好的,灯管也是的好的,请问如何测试变压器?我的这个上面四个变压器如何知道是那个坏了?谢谢

网友:
改个算了高压

网友:
我的这个现像是开机几十秒内显示器正常 之后就暗屏!己经加焊变压件与个个器件!结果无效!还有如何找到开启信号,如果改高压条的话!当然板子上没有标注!·

网友:
看看是否高压板的问题导致的 呵呵

网友:
最好把5707管子替换掉吧

网友:
对先替换5707再说

网友:
高压板连线,一般包括地线(Ground),供电(Vcc),开启(On/Off),亮度调节(Adjust)。
GND和Vcc最好找。
再试分别接上试一下另外两个,就找到开启信号了。

网友:
这四个5707都是好的!为什么要换呢?哎,我先把1451 15脚对下地看看吧!通过看高压振荡芯片引脚定义可以查出那个是脚是ON信吗?谢谢楼上的,一会还要谢谢楼下的!

网友:
5707管子换掉

网友A:
仔细看看,高压板上的两根细线,其中一根是连接到一个小三极管上的,就是On。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仔细看看,高压板上的两根细线,其中一根是连接到一个小三极管上的,就是On。

谢谢 我的这个显示器还没有查到原因!

网友:
不用测了,太麻烦了,直接改个高压

网友B:
灯管好坏要判断准确,测量一下高压变压器,是否有一组开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灯管好坏要判断准确,测量一下高压变压器,是否有一组开路。

我的这个板子上有四个变压器,我不会测试好坏!但是我短接灯管口的办法可以吗?就是我先短接一个灯管口。。。。循环。。

网友:
改个板子没那么难吧

网友:
同是菜鸟,求分享。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