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41掉电求大师指点

楼主(2013-10-25):
故障现象:0.6掉电,拆下内存不掉了一直0.6几,内存的条件正常。求大师指点

网友:
独显吗  如果独显加焊显卡

网友:
就是看看显卡吧

网友:
是独显吗是独显话显卡北桥都有可能短路集显就是北桥短路

网友:
都试一下吧,祝你好运

网友:
这个问题我也遇到过,没有搞定

网友:
我把显卡取下来也一样

网友:
     这问题不是很好搞哦

网友A:
其实你不上显卡板也会掉的,我手上一台,现象一样,断开1.8就不掉了,不上内存1.8正常。更换813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你不上显卡板也会掉的,我手上一台,现象一样,断开1.8就不掉了,不上内存1.8正常。更换813吧

813是什么啊

网友:
北桥的可能性大

网友:
看看电压出来没有
广达的注意HW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