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M800笔记本求助

楼主(2013-10-25):
东芝M800笔记(北美带回来的),更换北桥后,用电池不能开机,接适配器进系统后,显示不能识别电池。是不是要刷BIOS?换桥之前正常的。

网友:
检查以电池电路吧。跟BIOS关系不大

网友:
应该先查下保护隔离吧,我是新手前两天刚看过保护隔离,讲的就是电池和电源适配器充电电路……好像与北桥没有关系吧,个人意见,找到问题解决后还请楼主发布下让俺学习下……

网友:
查EC和电池充、放电芯片,还有与之相关的电路。

网友:
现在确定是BIOS问题,因为刷过BIOS.刷BIOS之前是对的。谁有北美版得BIOS啊

网友:
晕,,去官方网站找找

网友:
国外网站打不开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