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维修难题思路?

楼主(2013-10-25):
  大前天收到客户三星机2494LW现象是一闪而过!拆开看在高压输出端的色环电阻烧坏!换好后点亮屏幕!但过10分钟左右黑屏!换通用电源板点不亮!就上网买了原装板今天装上去但过了20分钟左右就黑屏了!拔下电源再通电屏幕不亮!再等1分钟左右插上电就好了但过了20分钟有黑屏了!反复如此!请各位给个维修思路?

网友:
黑屏时,屏是否工作?区分一下!

网友A:
修显示器,你可以把它分成几部分来分别测试,就知道是哪部分出问题了。
1.电源板
2.控制板
3.高压板
4.灯管
5.液晶屏
另外,就是查看检测这几部分的连接线(包括供电线、信号线)。
找到问题点就好办了,或修或换,就随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显示器,你可以把它分成几部分来分别测试,就知道是哪部分出问题了。
1.电源板
2.控制板

电源板的12V5V都正常驱动板的3.3V和1.8V都正常灭屏时电压都正常

网友:
刚刚电脑卡了不好意思发了两遍

网友:
关键是屏没有背光时,是否可以看到暗的图像!

网友:
用通用高压板点一下灯管

网友:
  楼上正解   排斥发吗

网友:
负载(灯管,驱动板)是否有短路,过负荷

网友:
看看指示灯,不要只看屏幕。你检测的方法不对,都不缺定时电源板坏就买个板子装上。现在这个情况我会这样第一步,接上VGA信号 看看信号灯是不是正常 不管他屏幕 如果i不正常--先排除开关板  就剩下驱动板了 不行换! 如果正常--那驱动板  开关应该应该没什么大碍 电源板换过了  那就是灯管了!  第二部 接上好的灯管测试看看还灭不? 判断一下是不是灯管坏 有时屏线插不好也黑屏 不过后面能看到背光    三星的好多程序坏  开关坏     通用四灯小口高压板 接上3个好灯管就亮 不保护!

网友B:
谢谢各位的帮助!问题已经解决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谢谢各位的帮助!问题已经解决了!

什么问题?分享一下灯管吗?

网友D:
说说是什么问题啊,好让大家都了解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说说是什么问题啊,好让大家都了解下

换了驱动板上的晶振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什么问题?分享一下灯管吗?

换了驱动板的晶振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了驱动板上的晶振就好了

很有意思的问题,很少会去看或换他,楼主还是挺细心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什么问题?分享一下灯管吗?

怎么测到晶振的?很少一般都不注意

网友:
因为电源板都换过了!肯定不是电源或着灯管的问题!驱动板的电容都换了就剩芯片和晶振了

牛B

网友:
测   高压板的使能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