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F700掉电

楼主(2013-10-25):
一台HP F700(F734AU),插上可调电源,待机0.013A,按开关,电流到1.3A掉电,掉到0.02A,然后自动重启,如此反复,拔掉电源,再次插上,待机0.013,不按开关时不会自动上电,按了开关以后,就掉电重启,是哪里的问题,如何维修,给个维修思路!
图纸,版号不知道是这个HannStar J MV-4 94V-0 0747,还是DA0AT1MB8H0 REV:H

网友:
刷个BIOS试试

网友:
是NV单桥的么?

网友A:
电压稳定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压稳定不!

什么电压,可调电源吗?

网友:
温度没问题的话就刷BIOS试试

网友B:
供电都出来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供电都出来了吗

没有图纸,我量了一下,有一个电感,好像没电压,PL13,CPU电压都出来了

网友C:
是单桥 MCP67MV-A2  换桥

网友:
拿个风枪对着单桥吹一分钟   180度 风力最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单桥 MCP67MV-A2

吹下桥 看行不行

网友:
用风枪吹过以后,不掉电了,电流1.2几A,不显,Q38 2pin没电压,来自桥,是不是桥坏了,另外再问一下,上面图2里面的R86带星号是不 是没装,还有图3的U1是不是也没装,TC7SH08FU前面也有一个星号。

网友D:
费那事干嘛,这种单桥芯片非常嫩,做几次BGA就费了,还贼贵,换块G6150的DV6000主板,没多少钱的,就是记得要换DV6000的无线网卡,

网友:
引用 网友D:
费那事干嘛,这种单桥芯片非常嫩,做几次BGA就费了,还贼贵,换块G6150的DV6000主板,没多少钱的,就是记得 ...

我找了一下,F700主板,双桥改良板,这个可以吗?

网友:
应该是桥

网友:
什么芯片组,温度高吗?

网友:
我郁闷啊 好久不看图纸 一看图纸就一脸茫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