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k42jr bios

楼主(2013-10-25):
要就自己下,好的!

asus k42jr bios.rar

网友:
华硕的BIOS可不好刷,这个是你自己分离的吗,介绍一下分离的方法呗。

网友:
怕刷了掉电.....这个机器有这个毛病

网友:
上次这机器换桥温度高刷了个BIOS , 结果现在都外接正常,内屏不显示
这机器故障真多

网友:
外接 能亮, 内屏不亮。。

网友A:
刷了bios 开机过后 等一会就不触发了 从新刷了又可以触发了 然后又不可以了 然后又刷 反复这样 后来换了个版本 现在不触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了bios 开机过后 等一会就不触发了 从新刷了又可以触发了 然后又不可以了 然后又刷 反复这样 后来换了个版 ...

用我这个?

网友:
最新监测结果 南桥问题 试了才知道

网友:
这个刷了不会掉电吧

网友:
刷了好几个都掉电

网友:
你的是哪个版本的啊

网友:
我的刷了 点不亮

网友(2013-12-20):
刷了点不亮啊

网友:
华硕的机器官网都是BIN文都能直接刷的。

网友:
我的刷好后能亮了 就是风扇一直转呀

网友:
华硕看型号  一。主板上的板号  二。内存槽上的型号   三。D壳后面的型号 (有的也是K42J 什么的) 具体也不知道你们说的是哪一个型号 了   所以刷了正常或不正常  都是有可能的       希望以后发出来的BIOS   要说一下是看板子上的型号    还是内存槽上的型号     不然浪费时间  浪费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