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超级本s405屏幕亮度不能调节……

楼主(2013-10-25):
本本摔过,屏坏了 换过屏之后  屏幕亮度就不能调节,很暗。亮度只能调一格,在电源管理调亮度也只能调一格。不装驱动可以,调节亮度 还有打了驱动在进系统前可以调亮度但进了系统亮度自动变暗不能调,屏的码片也换过,不行 亮度电压正常……谢谢了

网友:
换屏!再换屏!

网友:
把你的外接电源接上在试试

网友:
觉得应该还是屏幕的问题!换屏

网友:
换屏呀换屏呀,有些机器比较挑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