坑爹的系统,不多动脑子的后果啊...

楼主(2013-10-25):
昨天去给一朋友装系统 说想用win8 好吧装win8
结果密钥一输入就 返回到现在安装的界面
很奇怪 再点现在安装就错误 蓝屏重启了
可能是镜像的问题 身边没有iso镜像就出去买了个光盘
回来一试 还是一样
测试了下硬盘 有点小毛病 但是不是什么 大问题
不会影响到系统安装的
再试了好几遍都是这样

实在无能为力 转win7
(他之前机子是我装的系统 不知道为什么玩游戏会经常卡TP 于是就重装了)
win7 解压到三分之一的时候 提示解压错误  卧槽
这个镜像难道也是坏的
换32位 好吧 过去了
复制完成重启
屏幕就一个小点小点一直闪
没办法

没办法 试试换内存
卧槽 居然好了
开始装机
到win8到第四步的时候
有错误了,
这次提示 安装文件损坏

MD应该是分区表错误
把有用的拷出来

全格!
从起安装
OK

网友:
是的 有时候感觉是软件问题的时候怎么都搞不好   内存出现装系统出问题的情况很多  我有一台机器每次都会出现自检  最后是内存

网友:
嗯 就是 经常启动自检就是内存问题,以后出先麻烦的问题 要考虑内存的问题了

网友A:
   走了好多弯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走了好多弯路

做完也忘了测试内存 现在都不知道是分区表的问题 还是内存的问题

网友B:
多动动脑吧       大哥

网友:
这个也说不准  先把软件 排除在说

网友:
修好就万事大吉了

网友:
呵呵软件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多动动脑吧       大哥

亲?你碰到这个问题会第一个想的是分区表?

网友:
是的,有的问题确实要思考下,少走弯路。

网友C:
一般谁也不会想到这种情况是内存原因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般谁也不会想到这种情况是内存原因的吧.

第一次恐怕都是这样,但是有过这样一次就有经验了,下次再发生就知道要检查内存他

网友:
遇见过很多次了
装系统慢 或者才装的系统卡 不一定是硬盘问题 内存坏了 也会这样
菜鸟浅见

网友:
一看二慢三通过

网友:
楼主说的大家基本上应该都遇到过。

网友:
是的,我也遇到过好多次,能GHOST完成,安装的时候死机……换了内存OK^

网友:
我遇到过LENOVO  装WIN7 安装版蓝屏的  后面用PQ 重新分区就好了 DG 分的就是不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