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088 PS_ID问题

楼主(2013-10-25):
这个

PQ5是不是应该导通 PS_ID信号才能过来呢

网友:
不了解,期待高手回答。。。。沙发

网友:
正常是不导通的,由上拉电阻上拉

网友:
正常是不导通的  电压来自上拉电阻

网友:
难道我理解错了,PQ5是N沟道场管,G极电压要大于S极电压才导通,。
电压由PR24过来经过PR29 PR30分压,只要电压低于0.7V则截止PQ6悬空PQ5的G极。
计算得知 PR24过来的电压小于5.5V则PQ6截止,
PQ5的G级由5VALW2经电阻上拉,G大于S。PQ5导通

网友:
没错啊,在查查看吧

网友:
对对地~~~是上啦的!~~正常是不通的~~哦 ~~~

网友:
一样不解。。。求解释啊

网友:
这个 电路 只有在psid 低于3.3v的时候才有用 低于3.3v时候pq5导通  拉低PS——id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