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两个MOS管 找不到 不知道拿什么型号可以代换

楼主(2013-10-25):
一块映泰TA785GE 128M测量 上下管 短路 于是拆下来了

CPU供电部分上下管  分别为951 48 58NG  和 952 48 09NG 这两个管子能拿什么型号的代替 麻烦告知 谢谢了~~~~~~~~~~~

网友:
我也在找着。

网友:
就是不知道拿什么型号可以代换  那位师傅知道 望指点一二啊~~~~~~!

网友:
谁知道啊

网友:
等待下面的大神帮忙。

网友:
等了半天 谁知道说说吧 谢谢啦~!

网友:
这个不分型号吧! 是个上管 或 下管都能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