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3000屏幕背光时有时无

楼主(2013-10-25):
拿来时进系统就黑了  怀疑是显卡问题 用U盘进pe试 可以到桌面不黑屏 跟客户说确实显卡问题 客户刚走发现黑屏了 (没背光)  屏幕合一下再开 又有了
是屏线问题???还是灯管问题???

网友A:
应该是灯管的问题,漏光

网友:
外接看一下就知道了  好的话 那就是上面问题,  不好那就是主板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灯管的问题,漏光

你那里看出漏光了 我都没看出来

网友:
这个机器灯管爱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