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190E1缺红色故障

楼主(2013-10-25):
飞利浦190E1接VGA信号无红色,OSD自检正常,调整菜单里看得到红色,可以肯定是驱动板故障,不想换驱动板,有人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吗??

补充内容 (2013-10-26 18:36):
已解决

网友:
有,能调节色温颜色吗?试试刷数据。或者硬件问题,接VGA线测量到驱动板然后到芯片线路。

网友:
查到了VGA电路,红色对地不正常,换DVI没有输入,就把DVI那边的六脚管子换到VGA这边来,已经OK了,但是这个显示器效果看起来不是很好,看来飞利浦的这款显示器也不怎么样。  怎么把帖子的属性求助中改为已解决啊?

网友:
把VGA接口的保护二极管拆掉

网友:
检测不到信号换了也能秒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