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TA785GE 128M两个MOS管的问题 望高手指点

楼主(2013-10-25):
求助TA785GE 128M两个MOS管9514858NG和9524809NG用什么可以代换 望告知 小弟谢谢各位师傅了~~~~~~~!
补充内容 (2013-10-26 12:08):
此板修复 用P0903BDG代换 测试2小时正常~~~~~~~~~~~~!
求助

网友:
看看图纸上是什么样的管子 多少V转的 然后可以找到的

网友:
问题是没找到相关图纸啊~!

网友:
没有 图纸怎么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