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富士康45CM自动上电换IO后跑到25停,复位灯不断猛闪

楼主(2013-10-25):
昨天接到一富士康45CM/GM,不知道是不是帮DELL代工的。说点不亮,自动通电了。过到手后 观看没有明显外观和掉件问题。量4PIN 12V 无断路,先上电,有待机电压。但自动触发了,量了开关针 电压低。但有时候有没自动上。自动上电后无复位。于是查了一下IO。发现开关针直接连接到7818F-S的75脚。于是想换IO,但手上没这个型号的IO。迅维网查了几下,有人说可以用7816F-S代换。有些说不可以,有些说什么技嘉专用的那个带GB必须要用带GB的就可以换,不过我这个不带GB尾的。应该是普通的IO。想了想,换了再说了。于是在料板上找了个7816F-S 不带GB的换了上去。不自动上电了,开关针 5V了。但触发后 不上内存E0就断电重起,重起后跑到E0报警,(内参报警),上667的1G内存后跑到25停,复位灯不断猛闪。。。。BIOS刷过。无果,CPU是  336 2.8G单核 查了一下官网,好象上面大高内存只支持533外频的,会不会内存不支持导致跑25,还是板的北桥有问题了,但怎么压都是一样情况。手上又没533外频的DDR2内存。。 有人遇到这样的情况吗?帮分析一下 谢谢。
(CPU换过奔腾双核E3300 E5300 无复位 不跑码。量了一下一上电时有一下CPU无供电,一下就变为了0了,估计是不支持奔腾双核)

另发现,换IO前,和后,待机时 我把USB所有的 USB供电跳线拨出来后 测试 5VSB_SYS 为5.04V 和 5V_SYS  为0V 中间针(接到USB供电脚)有2.33V,平时的板这个应该是0V的吧?查上跳线后才有供电的吧?怎么会出来个2.33V出来了呢?一时找到不到在这个USB供电脚还连接到什么地方,上图帮我分析一下,是不是南桥出来的线有电压了?

还有,待机时,南桥有点温度了。。稍微热 手摸感觉到有热的感觉。难道南桥有短路了?????

补充内容 (2013-12-3 15:47):
今天有空 换了IO后,可以点亮了,但认不到SP2键盘和USB键盘也认不到。。。。有5V供电的!但不认,桥待机时还是有点点热。。。是不是桥的问题?还是IO没换好?都接触好脚了的呢。。

网友:
会不会是7818和7816F-S IO 在这个板上替换不了呢?但也可以触发 也可以跑码 也可以强关,跑马过程中 也可以RESET。插独立显卡 和PCI的显卡 都试过,一样是跑到25后复位灯不断猛闪。。。。猛闪中 我量了CPU供电1.30V 内存1.78V 南桥旁边的MOS管S脚 1.5V 1.02都有  总线1.19V  北桥供电一下不知道是那一个MOS提供的。。。只是知道总线MOS管D极接到另一MOS的S极  总线MOS管D极有2.26V,是不是这个是被桥供电?

网友:
应该是io问题

网友:
应该是IO的问题,你换个匹配的IO试试。

网友:
再换一个IO吧。
可能跟SM总线有关。

网友:
       看来真跟IO 有关

网友:
换个与原样的IO试试看

网友:
会不会是换的IO不匹配呢

网友:
你确定换好了。应该还是I/O问题

网友:
IO不匹配

网友A:
这么多人说IO的问题~~~楼主解决了没呢~~~

网友:
是呀,坐等楼主的好消息呀,这样我们以后遇到了也少走些弯路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么多人说IO的问题~~~楼主解决了没呢~~~

等买IO回来 给大家结果,谢谢。

补充内容 (2013-12-12 14:53):
换了IO 能亮了,但不认键盘 USB键盘也不认。。。。怎么办?

网友:
945的板可以支持667内存,再换个IO试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