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10TZ 问题

楼主(2013-10-25):
前几天接到个4810TZ的机器。拿来说不定时掉电。我们试了2天没问题。叫客户拿回去。客户拿回去后没有半个小时就拿过来了。 说不亮。我们在点 却是不亮了。这个时候客户说拿的时候没点。 说我们给他们的都不亮。 我们也懒的解释。先看看什么问题吧。 经过检查 发觉CPU 无供电。电源芯片是6261 换了芯片还是无电 。上下管有一个瞬间的波形。无图。求图 求解

网友:
一样的机器, 不是掉电,而是黑屏,,用电池没问题,
感觉像cpu供电,电容的问题,

网友:
仔细看一下,板子有无断线,腐蚀之类的,电压没出来的时候,看下供电芯片缺少那个条件

网友:
问题解决了   CPU 空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