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弱的一个问题。

楼主(2013-10-25):
请问此电容会对电压输出有伤害吗?由于我找不到此电容,他是坦电容。

网友:
随便找个旧主板多的事啊,那个滤波的

网友:
装的时候注意正负极

网友:
如果电容坏了就有可能

网友:
滤波电容,不装的话电源波形会不干净,影响使用寿命,严重的话会造成后级无输出,因为波形不稳定,芯片的反馈脚会误判导致保护电路动作。

网友:
这种电容找个个头一样 正负极装好就行了

网友:
找个一样的换上去  注意正负极  应该就好了

网友:
楼主别想偷工减料噢

网友:
搞个330的电容上去是一样的用

网友:
滤波用的哦~~~呵呵··~~~在料板上随便找一个一样大的~~~呵呵~~装上就i行了

网友:
我还是找到了一个了。看到这个供电滤波不能少啊

网友:
当然不能少的!

网友:
这个滤波电容基本上每个板子上都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