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ios型号不一样,只要刷写一样的程序就可以更换是吧

楼主(2013-10-25):
bios型号不一样,只要刷写一样的程序就可以更换是吗

网友A:
如果可以的话,那么还弄那么多型号做什么。  我觉得不可以, 听别人说 不可以

网友:
大部分是可以的容量要一样的

网友B:
还是找找吧 尽量找一样的

网友:
同意楼上尽量找一样的   找不到再找同容量的试试

网友C:
一般都行,但要注意容量,1M的一般可替1M的

网友:
容量大小一样,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
只要容量一样,基本就可以代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是找找吧 尽量找一样的

为什么,型号不会影响吧,刷写原来的bios程序进去不是一样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般都行,但要注意容量,1M的一般可替1M的

容量怎么看,分几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可以的话,那么还弄那么多型号做什么。  我觉得不可以, 听别人说 不可以

为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