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738G自动关机问题,求助

楼主(2013-10-25):
今天客户拿了一台宏基4738G笔记本来,说会自动关机,我开机测试下问题,CPU和显卡问题开机才40度,测试三分钟就80度了,然后就关机了,心想80度温度不高啊,但是还是抱着试试的态度去加了硅胶,结果温度还是一样,有时候70度也会关机,  然后关机进BIOS,也会自动关机,不知道是什么问题,请各位大神给我建议

网友:
没有人碰到过这个问题吗??

网友A:
看下 散热铜管  是不是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下 散热铜管  是不是好的

怎么看铜管是不是好的??

网友:
你用风枪吹   铜管一端  看看 另外一端会不会 发烫

网友:
会发烫的,但是发现温度到了60度以上,风扇不转了,关掉测试程序,问题掉到60度以下,风扇又赚的很正常,这是不是说明是主板的温控出了问题?

网友A:
应该是     你换个   一样的风扇 试试   不行 就改常转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     你换个   一样的风扇 试试   不行 就改常转吧

兄弟在哪里搞笔记本维修?我现在想去基地学习。不知道能不能学会笔记本维修?

网友:
电脑自动关机一般过热保护,可能问题出在主板或CPU上。可以用替换法试试看。

网友C:
这机子有修过,最后是显卡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兄弟在哪里搞笔记本维修?我现在想去基地学习。不知道能不能学会笔记本维修?

我在宁波    我是跟师傅  学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在宁波    我是跟师傅  学出来的

那边生意蛮好做的吧,不知道基地能不能学会笔记本维修?

网友:
这个板子显卡易出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机子有修过,最后是显卡问题!!!

显卡问题??风扇怎么会不转呢?

网友:
重新安装一下系统

网友(2014-03-15):
修好了吗  我也有一台一样的问题呢

网友(2014-05-09):
加焊显卡,再加个铜片紧贴显卡芯片,这样可能会改善。。

网友:
是CPU的温度高还是显卡的,要是CPU温度高,就先换个CPU,。要是显卡就加焊一下。

网友:
换个风扇试试

网友:
刚接了一个,开机掉电, 焊了下显卡,亮了,什么也不干显卡温度90度,准备重置呢,论坛有人说重置温度也高,换了温度也高,,,,不知道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