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测卡显示80,

楼主(2013-10-25):
试过最小化!还是开不了机,是什么情况?

网友:
是不是08啊,内存的 哦

网友:
什么板子 什么型号的

网友:
跑马还是什么

网友:
什么型号?

网友:
是直接跑80还是从00 C1 D1跑到80?要直接跑就乱码。不直接跑你刷个BIOS看看吧。也没说型号。。

网友:
刷BIOS吧~·可能是显卡坏了

网友:
看前一级代码

网友:
直接08 还是从00跑到08?

网友:
看看内存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