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我看看这个NEC大电容焊台还能用吗

楼主(2013-10-25):
是海尔T6的机器 I5CPU 本身是NEC大电容短路,我拆完之后用几个小电容改结果没CPU供电,下管G级持续高电平,把电感拆了电感连接场管那头有1.2V了,但是装上电感之后G级又是持续高电平了,后来又改了好几次,换了好多电容,结果把焊台搞成这个样子了,大家可以看到很多小圈圈都是焊锡了,不知道能不能用了,NEC大电容不好改呀,我改了好多板都没改成功,最后CPU供电弄没有了,现在电流上到0.8左右了,CPU发热了,但是CPU电感还是没电

网友:
你把那些圆点点上绿漆啊

网友:
我去  这几天我都搞了好几个大电容的问题了  感觉还是好改撒 感觉应该还可以用哦   多练习一下哥们

网友:
中间加一层锡纸就好焊一点了,中间二脚的地加锡纸

这个方法不错。把信号孔的那些无关的贴层纸就不怕搞掉绝缘漆了。

网友:
加四个330并联一起啊中间两脚是地的别换反了啊

网友A:
焊下来的时候要风枪加烙铁,一鼓作气的拆下,不然就会弄坏焊盘,这种建议你量下那些点,应该是有些点连了,该涂绿漆就涂,细心处理好不要在弄得更加模糊了。。。

网友B:
还是可以改的 不行就飞线

网友:
电容你是怎么拆下来的 硬翘的吗???

网友:
下载下来 放大看看

网友:
更换大电容还没有成功过、这句话已经说明你的焊工是非常非常差劲了、赶紧练练吧

网友:
这个应该不难吧。。。。

网友C:
补点绝缘漆吧  你太牛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补点绝缘漆吧  你太牛了

没用过这个油漆  现在应该怎么补救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是可以改的 不行就飞线

那些圆孔上的焊锡怎么弄掉

网友:
引用 网友A:
焊下来的时候要风枪加烙铁,一鼓作气的拆下,不然就会弄坏焊盘,这种建议你量下那些点,应该是有些点连了, ...

量那些点跟谁相连 怎么量 是跟电感相连吗

网友:
没事的,用6个330的按上就可以了

网友:
一般都是一次性就成功的,多练练吧。你这个最好是飞线了,应该没问题。

网友:
大伙儿都明白的很,NEC大电容最好挣钱的活儿了,你居然搞不定?

网友:
这个没有那么困难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