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达SW9不出CPU供电电压

楼主(2013-10-25):
板号:SW9
开机电流0.75往上升,CPU电压没起来。量测供电脚,开启脚电压都有了,外围元件也没量测到坏的。请指点

网友:
用示波器打电感后级看有没有瞬间电压    如果有的话是保护了

网友:
直接更换供电IC试一下,有可以芯片坏的

网友:
量测到,25脚,36脚无电压。

网友:
搞定了,换了上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