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闷屏怎么坏的?

楼主(2013-10-25):
维修有一段时间了,如何点屏等还是明白的,今天遇到一个勇士sgoco  E246WG,显示器,开机显示一下LOGO,然后就待机了不亮;拆开后测量电源板上5V,12V,都有;拔掉屏线,白屏,应该灯管也没有太大问题;故障应该集中在驱动板上了;先不管先用通用的点屏,24寸的屏,最佳分辩率是1920*1200,双8屏线,万能驱动板上没找到跳冒如何跳,于是试试22寸屏的跳线1680*1050    跳A和D,点屏正常。观察原驱动板没有明显的部件损坏,新手还不知道从哪测量,于是着手代换驱动板,把原电源板上的线按5V,GND,ON,接好,跳线跳A和D,没亮,高压板处有滋滋的声音;因为开始比较疑惑还是不能完全确定是不是驱动板的问题,于是用通用电源板和原驱动板点屏,不亮,怀疑屏线有问题,在原驱动板上更换屏线还是不亮;怎么弄就是不亮,郁闷了!后来再点屏发现屏幕有竖道了;中间没有压过屏,一直很小心;后来发现屏线不一样,于驱动板连接的一头的屏线中的三条红色线位置不一样,虽然原驱动板坏了,但是还是过电的,可能用通用的屏线时相当于反插了,把屏烧了;不知道我这样的理解对吗?别的原因就想不到了;(后来用好的板代替确定是驱动板的问题,但因屏坏了,没法修了|)

网友:
把屏电路上最大的芯片换掉,也许有得救

网友:
我老早烧过一块屏,是把屏线插反了(驱动板那边插反了),后来换了屏主芯片就OK了

网友:
当然还能修复的,细心一点你就会修好

网友A:
我上一次也是一样,订了一块主芯片,可能自己没找好吧,第一次换了,有一部分正常了,后来再加焊,再拆下来重焊,折腾几次电路板都烧糊了,最后也没弄好!也就不敢再换芯片了,没太大把握,

网友A:
我主要想知道是不是,我说的那个原因坏的屏!

网友:
是程序坏了吧 !!!!!

网友B:
目测屏没有坏。要了解手上的屏。机器型号虽然是24寸 但屏不一定是24寸 你那应该是23.6寸 分辨率是1920 1080.你那6820的板子跳线应该是跳AB。传说中的真正24寸 16比10的屏 分辨率1920 1200的屏现在是很罕见的了。

网友:
一定是把屏线插反了,把屏给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上一次也是一样,订了一块主芯片,可能自己没找好吧,第一次换了,有一部分正常了,后来再加焊,再拆下 ...

怎么会烧糊呢? 用烙铁呀,你用的风枪吗?

网友:
自从修本本后,液晶很少修了,不过对是换线我还是比较小心的,因为时常改高压板的时候,有时也拿黑的做供电,红的接地

网友:
楼主的运气不太好啊,深呼吸。

网友:
这个不好修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主要想知道是不是,我说的那个原因坏的屏!

不同的屏线是不通用的,主要看你的供电是不是和原屏线一样,要一样就不是,要不一样就是,换哪大芯片一般可以修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目测屏没有坏。要了解手上的屏。机器型号虽然是24寸 但屏不一定是24寸 你那应该是23.6寸 分辨率是1920 1080 ...

您说的对,屏是23.6的,好的显示器分辨率只能调1920*1080,再高就黑屏不支持了,学习了!!!

网友:
这种现象是屏电路中GMA分压及放大问题,屏应该问题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