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5552G

楼主(2013-10-25):
版号 LA-5911P Rev:1.0  AMD芯片组  电流跑1.87-1.95 北桥换过 显卡也修过 BOIS刷过 就是不亮 电压一切正常,那位高手帮忙啊!

网友:
裸板测吗电流太高了吧不排除有短路的地方让你错误的以为是显卡问题

网友A:
外接能亮吗?确定过内存了?

网友:
应该是显卡的问题,要换新的显卡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外接能亮吗?确定过内存了?

外接不亮 键盘大小写灯都不亮 内存换过

网友:
包括CPU显卡都应重点排查。

网友:
学习了、搞好了没有啊

网友:
换显卡把    内存差不差一样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