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达SW9无CPU电压

楼主(2013-10-25):
板号:SW9
开机电流0.75往上升,CPU电压没起来。量测供电脚,开启脚电压都有了,外围元件也没量测到坏的。芯片也换过了,请指点

网友:
25脚 ,36脚无电压。是怎么回事

网友:
又换了个芯片,BST脚有4.7V正常了,但还是没有CPU电压

网友:
应该还有一个5V供电吧  亮亮

网友A:
0,75 还没有CPU电压,那肯定有短

网友:
学习啊

liuyongyi168861 -10 严禁灌水

网友:
搞定了,换了上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0,75 还没有CPU电压,那肯定有短

广达SW9电流就是高点。没有短

网友B:
哥们,能不能帮忙拍个显卡边上的清晰大图,我做显卡移动电阻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哥们,能不能帮忙拍个显卡边上的清晰大图,我做显卡移动电阻偏了

机子装好给客户了。不好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哥们,能不能帮忙拍个显卡边上的清晰大图,我做显卡移动电阻偏了

能说一下你的显卡是什么型号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哥们,能不能帮忙拍个显卡边上的清晰大图,我做显卡移动电阻偏了

要不给你个点位图看一下

网友:
N11M-GE1-S-A3

网友:
引用 网友C:
要不给你个点位图看一下

谢谢你的热心,刚刚已经搞定了

网友D:
问下上管之前是没有测到还是测的时候显示是正常的……我新手来此学习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问下上管之前是没有测到还是测的时候显示是正常的……我新手来此学习下……

上管量着没问题,条件具备不出CPU电压,就把上管换了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