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维修--不上电(清华同方锋锐K46A)

楼主(2013-10-25):
清华同方锋锐K46A        板号:C46

故障现象:
不上电,待机电流0.1,有短路。
故障解决:
拆机,发现主板有进水痕迹,待机芯片周边明显腐蚀。清理干净后,检查周边电路,发现PC120这颗电容对地短路。

更换后,插上电流表待机电流为0。不短路了,但是待机没出来。测量+V3.3AL和+V5AL都没产生。因为进过水,就直接更换了芯片。更换后,插电,待机电流还是0。
接下来开始检查待机IC(TPS51125)工作条件,检修中发现PR207这颗电阻两端无电压。

打PR207两端的对地阻值,发现连AD+的那端开路了。仔细一看,脚位那里已经发黑。直接取掉电阻,将焊盘处理一下,焊盘只剩一点了,不过还可以上锡,不然就要飞线了。重新更换一个100K电阻上去。插电,待机电流0.033。量+V3.3AL和+V5AL都已正常产生。
按开关上电,电流跑起来了,但是发现电流跑的好像不太正常,跑到1.4掉回0.9,再上到1.4,就这样一直来回循环。接上屏也确实没亮机。看此电流有点像没过内存。之后更换内存,CPU都一样。还是有问题。
开始查全板电压, 当查到CPU旁边的PL7PL8这个电感,发现两端无电压。打对地阻值不开路,不短路。此电感是产生+VGFX电压。由ISL62881控制产生,查ISL62881条件发现第27脚VR_ON无电压。

顺此脚向前查原来是GFXVR_EN没产生,此信号是由CPU发出的。再查CPU的电压,时钟,复位都已正常。 后来怀疑是不是+VGFX被其它地方影响出不来。用示波器打了一下,发现此电压瞬间上电有上升波形,接着万用表量一下瞬间上电的电压为0.8V。分析此电压应该是出来了,是不是其它因素导致它电压掉下去?查呀查,换管,换IC,换CPU(换了两块了)实在是查不出来了。
没办法基地查查贴,突然发现一救命贴。有一修友修过此板,当时也是纠结在这个+VGFX电压出不来,但是当他修好这块板后,+VGFX就是没电压。后来查查得知,这个+VGFX电压应该是切换到集显后,才会产生。使用独显没有电压的。(此说法只是网上查得,自己没验证。)
这里既然就是没电压,那就查别的了。查什么呢?供电,时钟,复位都查了几遍,打打波形吧,内存,BIOS,LPC都已起波了。单独查内存工作条件,电压,时钟,复位,信号线对地阻值,没发现问题。打CPU信号线对地阻值也没问题。刷BIOS,此板两个BIOS分南桥和EC的,两个BIOS刷了一遍故障一点没变化。
难道显卡原因导致,进水机嘛什么都有可能。上BGA加焊一下,完成后还是那样。继续加焊HM55,完成后也是一样。怀疑HM55有问题,反正料板上有一片,拆呀,植呀,装呀。。。。。。这个桥植珠有点磨时间,锡珠太小,搞的我手都抖。

什么都完成了,插电按开关,电流起来了,以前的循环电流消失了,再按一下开关,关机了。啊呀,难道亮机了?接起屏,完美的LOGO出来了。老子的任务完成了。

网友:
这样子的主板我都没有修了,看到脑壳大

网友(2014-07-27):
很好 很强大呀 修得如此干净

网友(2013-10-25):
现在I系列独立显卡供电问题确实有点迷糊,直奔HM55,换之不行也就换板了。

网友(2014-08-04):
楼主有图纸没?分享下呗!!!

网友:
楼主有耐力,我上次接了一个南桥进水不触发的,把桥取下来里面都长毛了,原来他的机器进水都进了2月了,而且进的还是可乐,恶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