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50开机掉电.电流0.3几 在线等

楼主(2013-10-25):
请大师些帮忙分析一下  Y450开机掉电.电流0.3几 拆机测所有供电.发现1.8VSUS没有. 1.8VSUS由PU1(8116L)产生.测PU1 16PIN 5PIN供电正常 3PIN 开启正常. 8PIN BST电压也正常 但芯片无输出. 怀疑芯片坏.直接坏了.故障不变  PQ8 PQ7也换了 PC25也换了还是无输出.现在没办法了.请问各位大大.我还有哪些地方没查 到.

网友:
直接把这个电源小板换了吧。

网友:
恩恩,小板小板。

网友:
这不是缺电压吗

网友:
这个小板爱坏

网友:
升压电路看看

网友A:
这个机子有通病的哦,楼主,显卡后面的那三个电家也换了吧,我今天就遇到Y450的机子,换了就没事了,我也是看别人的,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子有通病的哦,楼主,显卡后面的那三个电家也换了吧,我今天就遇到Y450的机子,换了就没事了,我也是 ...

你意思是显卡背面的那三个大电容 330 的.  我个人认为那三个电容失容的话应该是所有电压瞬间有输出,

网友:
我下的Y450图纸跟你的不一样,PU1居然是1.5VSUS的,又没法看你截的图太小气了

网友:
手上一台开机0。45掉电,小板刚订回来的,各项电压正常,CPUPWRGD3.3  HWPG3.3都出来了,

网友:
楼主问题找到没?我现在也遇到了跟你一样的问题了哦,不知道怎么办了

网友:
我的也是一样 加点瞬间掉电 把小板拿下去就不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