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 tft19w80ps 不通电

楼主(2013-10-25):
今日接一台冠捷tft19w80ps显示器,测试不通电,电源板电压正常,驱动板5V供电正常,就只有开关板上开关键上电压只有2.2V,区域按键都是3.3。求高手指导

网友:
供电正常的话。看看开关有没有坏。电源板有没有短路什么的

网友:
换按键吧。哈哈

网友:
问题也解决,刷个MCU就好了

网友:
https://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NjU4NjY2fGIxOGI5YWUzMWNiMWY4YThkZmVmMDVmZDEzNjk3ZmI2fDE3NDUzNDI0MjA%3D&request=yes&_f=.rar

网友(点评):
一般首先考虑就是刷bios

网友:
按键坏了,换了就好了。
最好把全部按键一起换,免得过后不久其余再有问题。

网友:
我遇到几个明基的显示器和你说的现象一样。换开关好了。

网友:
先把开关拆下来电压正常就换个好的上去,要是电压还是不正常果断的刷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