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M1530不过显卡

楼主(2013-10-25):
前天接一台DELL M1530的机子,客人拿过来的时候说是用着有时会花屏,有时又开不了机。然后开机检查,一试能开机正常。也能进系统都没问题。客人说只要开机了就能正常用2个小时左右就会花屏,然后再开就开不了了。根据客人所述情况说是显卡问题。报价维修,客人走后拆机加焊显卡。麻烦从这里开始。
       加焊后试机不亮,电流从0.65-0.95-1.02-0.92就不动了。拆掉内存也是到这里不动,但是有两个灯会一直闪,插上内存就不闪了。想想还是显卡问题,再重新加焊一次,结果还是一样。然后拆下显卡重新植球,结果还是一样,然后又加焊北桥,仍没起色,测显卡总线都没问题,然后想着是不是显卡加焊坏了,重给客人报价要换显卡,客人同意,订个显卡回来150大洋。换上还是一样,这下急了,再重新测试显卡总线,示波器打显卡时钟一切都正常,决定再换个北桥。结果还是一样,这下真的没想法了。在这里求救了,各位高人指点一下,还会是哪里问题?

网友:
是AMD的机器码

网友:
显存加旱试下    以前做过一个主板加旱显卡之后开机掉电,最后发现是显存爆珠了

网友A:
我也遇到好多次  bga 把显存搞虚焊和爆珠的

网友B:
还是显卡的事情,仔细看看显卡方向,或者锡点有没有掉,或者方向按错?别犯低级错误啊

网友:
换个CPU试试

网友C:
有没可能是BIOS

网友:
谢谢分享    顶起来
谢谢分享    顶起来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没可能是BIOS

CPU换过了,BIOS早就刷过了。都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是显卡的事情,仔细看看显卡方向,或者锡点有没有掉,或者方向按错?别犯低级错误啊

周围都检杳过了。也没什么掉件的,换错方向还不至于。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遇到好多次  bga 把显存搞虚焊和爆珠的

显存加焊过了。倒是不知会不会显存下面连焊了,今天把显存拆下来看下。要是还不行的话只能考虑换板了。我连显卡总线上的32组电容都换完了。

网友:
电流没有上去应该不是显存问题,估计板子被考坏了,要不就是就是周边或背面掉东西了

网友:
没动别地方看问题确实是显卡,,可能搞得粗心点了  那里出纰漏了

网友D:
你修好 了没有?我今晚也接到这样的机器。接内置屏没反应接外接正常

网友:
加焊也一样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你修好 了没有?我今晚也接到这样的机器。接内置屏没反应接外接正常

显卡,不行就重植吧。。。要不就是显卡锡珠没焊到位。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显卡,不行就重植吧。。。要不就是显卡锡珠没焊到位。

按道理是不可能的。我刚才重植了还是不行现在又换上我前两天买回来601打白交的汗上去还是接内置屏没反应接外接OK。屛线、屏换了还是一样。原来的屏拿HP的板能点亮。

网友:
屛线、屏换了那有没有查下屏信号的对地阻值,屏信号的供电,外接显示只能说明显卡中的CRT模块的工作电压和信号正常……重点查下DISP-ON 屏电压开启信号、DPST-PWM背光调解、LVDS-BLON亮度开启信号是否正常。 声明下,本人新手刚看过有关的视频所以在此提醒下楼主,有不对的地方请大神指教!

说的很好,给你32个赞哦!

网友:
引用 网友D:
按道理是不可能的。我刚才重植了还是不行现在又换上我前两天买回来601打白交的汗上去还是接内置屏没反应接 ...

能不能确定显卡的外围电路有没有动到过,是否有丢了电 阻小电感之类的器件,,象19楼的一样,查一下屏接口的电压,三组信号的对地阻值有没有不一样,开启信号有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