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1427 无CPU供电

楼主(2013-10-25):
机子拿来有时能亮有时不亮机,不亮机的时候CPU无供电。大多数时候是能亮的,我拿到烤箱里烤了哈,彻底不亮了CPU没供电了。上个图
20P 19V  ,48P ,47P ,44P  3.3V ,.36P 31P 26P  5P 22P  5V  .其他脚没电压的,大神分析哈

网友:
换芯片试过没

网友A:
应该是有46脚后,CPU发出VID,vrm芯片根据VID电压调节核心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有46脚后,CPU发出VID,vrm芯片根据VID电压调节核心供电

46有1.03V  VID37 38脚有1.03V

网友:
    只能慢慢跑电路咯

网友:
查一下南北桥工作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有46脚后,CPU发出VID,vrm芯片根据VID电压调节核心供电

VID3 VID4 VID6没电压,VID0 VID2 VID1 VID5有1.03V

网友B:
第四脚查看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第四脚查看下

4脚电压1.23V

网友C:
第47脚为0V才是

网友:
引用 网友C:
第47脚为0V才是

笔记本好的时候我打了的 ,47脚3.3V

网友D:
芯片附近有近线了好好量一下吧

网友E:
是上什么CPU的,板

网友:
换芯片试试吧
,芯片应该是有问题了

网友:
最好把图纸一起传上来

网友F:
换芯片吧 好多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芯片附近有近线了好好量一下吧

对着图纸打了的没问题,上次修了个东芝L510的本,也是CPU电压不出来,条件也都满足,就是不出来,花了2个多小时跑芯片周围电路,结果发现芯片2脚和37脚不通断线了接上CPU电压就出来了,机子也OK啦。现在这个周围电路都打了,没发现问题。脑壳都修大了,2天了还没修出来。CPU座也用假负载打了的,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上什么CPU的,板

INTEL T6400

网友:
引用 网友F:
换芯片吧 好多坏的

芯片我和好机子对换的,不是芯片的问题

网友:
先换个U看一下,不行把U的MOS管都换了和供电芯片.

网友:
今天我也接了一台彻底没有CPU供电不上CPU倒是有0.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