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 页
拆黑胶的好方法?

楼主(2013-10-25):
各位大虾,有没有好点的
拆黑胶
经验?每次看到这种带黑胶的显卡,无可耐何,拆一个搞坏一个。各位给点经验,多谢 了
显卡

网友:
拆黑胶只有用BGA取下来,清理干净,好像没有其他办法了

网友:
确实不好搞 而且做桥成功率很低

网友:
有好方法了?介绍一下。

网友:
黑胶确实难搞,关键要心细。

网友:
用烙铁头慢慢烫下来
xiaoyong2016
可以用烙铁搞下来?很费时间吧
详情

网友:
拆了就废了 换桥成本大

网友:
没办法!试过很多办法!不行!

网友:
看饼哥的视频很简单,也是用聂子翘,感觉这样也不太稳当,用点力就脱点了,板子就报废了

网友:
可以看珠子爆出来没有爆出来啦就可以翘了

网友:
ATI的桥黑胶我一次搞坏了3个有高手指点哈啊

网友:
就是多翘,多报废几块,自己慢慢就有手感了,不要怕它。

网友:
确实不好搞

网友:
我拆黑胶也没成功过,总是掉点,今天又拆一个T61搞半天也是掉点,补上去不知道明天行不行,头疼。有时候不亮的加焊一下,还行,拆之后多多半坏板。。。。。。

网友:
没什么好办法,只有胆大心细。。。

网友:
其实带胶的也好做的,我刚开始做五块做费三块,完全碰运气,后来发现是锡纸太溥。从网上买了包暖气用的厚锡纸,这样上下都贴隔热,旁边元件不爆锡,买点]好锡纸试试,肯定会有惊喜哦。
roland
1、你是说在黑胶芯片上下两个面上贴厚的锡纸吗! 2、还有你说“旁边元件不爆锡”是什么意思呢, 谢谢指点!!!

网友:
roland
你是说在黑胶芯片上下两个面上贴厚的锡纸! 你说“旁边元件不爆锡”是什么意思呢, 谢谢指点!!!

网友:
这个要多练习,还要好的BGA设备,不过很多打黑胶的,用有铅的加焊都爆珠。

网友:
温度要上风嘴高,下风嘴低,以报废芯片的代价来保主板,

网友: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价格报高点,坏个吧伤的起

网友:
没有好方法,像t61黑胶显卡实际温度230左右撬就行了,焊盘没问题的,但是我经常把显存搞得爆锡,还要重植显存。。。。。

网友:
加助焊剂,先用低温焊,多加助焊剂,来回焊两三遍,没此都多加助焊剂。最后用高温摘,这样黑胶也都能带下来,不用除胶了。我试了很多个了,每次都能成功。

网友:
保证温度够了,直接大胆取就是了,如果掉点肯定是温度没够

网友:
我到是着得这个不难做,

网友:
只是多用点时间也以

网友:
现在的联想机 还好拆点。。温度一定要融掉 基本不会拆坏  以前的 还防止爆珠 现在好多了

网友:
还以为你要好的经验分享呢。不过看回复很精彩。黑胶确实不好弄

网友:
是的拆黑胶就是要多练练,找到感觉的!我的师傅是在芯片周围沾上锡箔纸,最上面一层锡箔纸起来。放松沾水的棉球,首先保证水不会溢到主板上的,,来辅助周边芯片散热,成功率还很高的

网友:
高温时掌握好时间~

网友:
如果确定芯片报废的话 ,就在芯片周围贴好锡纸,要厚,只剩下芯片和周围1毫米,然后上助焊剂,用风枪加热到周围爆锡,在上bga很好取下来,芯片想重置的就不要用了

网友:
黑胶真的不好拆

网友:
直接拆,好像还没有不成功过,只是锡珠融了,什么都不会怕

网友:
请问一下 黑胶是干嘛用的

网友:
这个方法好

网友:
一直都是多包几层锡箔纸!效果还行,成功率挺高的。

网友:
我拆的时候都要先把板子烤几次,再上BGA再烤一下,再取成功要高好多

网友:
这个只有靠自已慢慢摸索才能找到手感

网友:
主要的是看你的温度控制。

网友:
好象有一种BGA芯片的拆胶液,不知道有没有大侠试过

拆胶液图片

网友:
用聂子翘四个角,一个一个来要注意手感

网友:
我没拆一个 都会掉焊盘

网友:
只有用bga小心点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