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bm r51 触发后 无待机

楼主(2013-10-25):
本来是刷程序的机器  好了  正要装着呢   试了试机器居然,出现触发后没有待机了  不知道怎么下手   求助各位大侠指点

网友:
开始待机电流是0.02A,这是还有3v5v,触发后是000A和0.01A来回跳 ,这是测量3v5v  没有电压

网友:
刷回去啊

网友:
已经能点亮了  就是装的时候  应该是装坏了  就是触发后没有待机 不正常吧

网友:
肯定是自保护了,拆出来正常不?

网友:
才出来现在  也是不正常了  现在连3v  5v  都不出了  1631 没有基准电压了  好像是故障扩大了

网友:
应该是保护了你查一下有没有短路

网友A:
主要查一下3v 5v转换电路

网友:
主要查一下3v 5v转换电路
有没有短路

网友:
修好给我回复一下

网友B:
那个地方装短路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个地方装短路了吧

en  en  检查不出来

网友C:
这机器太老了不稳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机器太老了不稳定了

老了??  哦哦

网友D:
pC卡插槽下的绝缘纸忘记贴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要查一下3v 5v转换电路

3v  5v  不就是那个  1631出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pC卡插槽下的绝缘纸忘记贴了吧?

既不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