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940N颜色缺色

楼主(2013-10-25):
刷过BIOS问题依旧,测到最后是VGA接口旁边的6腿坏了
,换了OK

网友:
楼主要是能传张图片就好了  看一下那六角的管子是什么型号

网友:
那个六脚的管子相当于集成三个二极管坏的挺多的,不过一直没有买到都是从别的板上拆的,不知道哪里有卖的多买点

网友:
却色,检测不到信号直接秒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