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复SY-I5P43-G无CPU供电。

楼主(2013-10-25):
         I5P43 无CPU供电,量了1脚EN,有供电,懒的再量,直接换一个RT8802,还是不出CPU供电,奶奶滴,偷一下懒都不行,量12脚DVD无供电,换两个分压电阻OK。出CPU供电,但只有一项供电,PWM一项输出0.65,另外三项输出0.85。       直接把BD芯片换了,还是只有一项,就在旁边换RT8802周边脚位的电阻,因为有一块一模一样的主板,那块板问题是不触发,74HC74D烧了个洞,没芯片换,直接废掉它,我的芯片就是从这个上板拆的。
   把什么RT,ADJ脚电阻都换了,还是一样,M的,把那一相出供电的场管给取了,看其它三相出来吗?一触发掉电,无CPU供电,突然发现驱动芯片还有一个RT9619A,一下子明白了,出供电的正是RT9619A驱动,那就量BD芯片工作条件,自然PVCC21,22脚无供电,换电容,保险后OK。 唉,修板的心态不好,人也越来 笨了。这种问题居然磨蹭这么久。
    本来不需要这么纠结的。

网友:
上电后,四相供电引擎马力全开。正常了。

网友:
恭喜修好了,就是有点不划算吧

网友:
这边修同行的,不可能为了一块板去买芯片。过不了多久,同行就会来取板。
因为有过几次是这样,想再等等看有没有后面来的板坏了,正好有同样的芯片。
可是最后结果都是同行取回去了。那就算了。
还不如拆了,能修好另一块板。

网友:
能废物利用就可以了~·

网友:
废板多了就是好啊

网友:
我也深有体会,有些板子就是少个芯片,就修不好了,报废掉!呵呵,再可惜也没有办法啊,CPU的PWM芯片每块板子上面只有一颗,有些没有芯片只有报废了

网友:
能偷懒就偷懒,一般都是换芯片就可以好,简单,快捷,再不行就只有查图纸了!

网友(2015-09-06):
bd-xx的5v供电电容很容易短路导致拉低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