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42JA 不显示

楼主(2013-10-25):
ASUS A42J  板号:K42JA 不显示,感觉自检都正常,有跑码,键盘的大小写,小键盘数字开关都有反应,风扇狂转,
& J+ z) f; o( J" t8 J0.87VCPU电压是能正常开机的,大家多进入了维修误区啊!用硬盘系统开机听听开机音乐吧

网友:
你要表达什么??????

网友:
第一段理解  第二段就不理解了

网友:
好多人说:0.87V CPU电压是不正常的供电,0.8v能正常开机的。

网友:
不知道楼主你想跟我们说哪般哟

网友:
用硬盘系统开机能听到开机音乐的。

网友:
没大懂你意思
我手上这个无显
电流1.6左右
感觉到显卡
CPU、内存、BIOS都换过
本想换显卡
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read&tid=647134
换了一样
不想搞了郁闷

网友:
1.不显是否已经进系统?2. 216-0772003芯片容易坏值球没用! 3. 市面上卖216-0772003值球的好多没有测试的。

网友:
这机器修起来头疼的很

网友:
啥意思啊,没慗明白、

网友:
ASUS这机子容易坏

网友:
我手上的是 加热CPU供电也没用 ,BIOS、显卡、甚至显存都干过了,无果

网友:
坐等高手指点迷津

网友:
刷个BIOS试试

网友:
不是说好的不显示么

网友:
这机器问题很多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