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61保护隔离

楼主(2013-10-25):
板子BD芯片背面进水,处理干净。插上电源,待机0.02 不触发,测得待机电压都有。根据时序,跑到MPWRG没有电压。图7

网友:
U61的测量数据如下 图5

网友:
还有一个奇怪的现象,R1101同VCC3SW断线了,但我把线连上时,没有待机了。因为U28联想芯片把R1101的3V电压拉低了(我确定是联想芯片造成的,把联想芯片的24脚翘起来就有3V了)换了联想芯片也不行,求教求解

网友:
楼主为什么不把图纸发一下了?看截图完全搞不清节奏

网友A:
看这个管子有没有击穿

网友:
vcc3m_on  vcc5m_ON 是否正常送到U61
没其他 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这个管子有没有击穿

把联想芯片的24脚翘起来就有3V  所以别的地方没有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唉,61脚也有3V,无奈额

测下VCC3M 5M的波形是否有杂波
VCC3M_ON 5M_ON波形幅度是否足够

网友:
引用 网友B:
测下VCC3M 5M的波形是否有杂波
VCC3M_ON 5M_ON波形幅度是否足够

多谢指点  可惜我没有神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