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帮帮忙啊!!

楼主(2013-10-25):
今天收到一个叫什么   MONITOTR  的显示器,问题是 一开就灭  能开1.2秒的样子,拆呗,火速拆开,测了测电压什么的都正常,木头绪了,先挨个灯管排除试试吧,但是一看灯管的插头,石化了一会 ,没见过啊,  大神们,帮帮忙,怎么上不了图
啊   我用Iphone照的???

网友:
如果你没有见过的接头,你就把试机的灯管头剪断了焊在高压板灯管接口上试机吧,,

网友:
灰屏然后灭的时候,电源指示灯继续亮吗?点开关有反应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源灯还亮  就是暗屏了

暗的   我用闪光灯照   还可以看见显示

网友:
查高压条的反馈电路,及灯管的升压电容。

网友:
一个一个测灯管有没有异常

网友:
直接改个高压板不是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