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G41MT-S2P跑C1,已修复

楼主(2013-10-25):
客户拿过来的时候说没显示,接过板扫描一篇,南桥已经做过,再看,BIOS也被动过。于是直接查内存供电,SPD 3.3V   核心1.8V  119  4.1V (待机时3.3V)  118  0V     打值“1”  ,应该是断线了,找到图纸,从图中看到118跑到了南桥旁边的RN16(102排阻),为了方便,直接飞了一根传说中的漆包线,上电亮机。

网友:
不错,思路清晰

网友A:
是系统管理总线脚位是118脚和238脚吧,你测119脚干什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系统管理总线脚位是118脚和238脚吧,你测119脚干什么?

不对起,有点粗心,把238想到2代的119了

网友:
你把我搞乱了,二代好像是119,120脚。
三代,118,238脚。

网友:
有电路图修起来省事啊,思路也很重要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对起,有点粗心,把238想到2代的119了

内存主供电,1.8伏,也是二代的了

网友:
思路清晰,图纸看懂还是修的快

网友:
晕呀,我们C1不亮不会修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对起,有点粗心,把238想到2代的119了

系统管理总线?什么作用啊?

网友:
我只会修供电。。。

网友:
修的很不错,就是有点小错误

网友(2014-11-17):
呵呵,淡定,楼主秒杀机器之后太激动了哈

网友:
内存的系统管理总线断线。。。看118是CLK位。条件不足。肯定跑C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