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42J K42JP 有时显示有时不显 电流1.4几不亮解决

楼主(2013-10-25):
K42JP 有时显示有时不显 I5 独立显卡 电流1.4几不亮通病  电压正常 感觉像是bios 刷了 没有用
后来想起 有点想东芝供电现象 直接加焊一下RT8856 亮机  亮了2次  看下网上的帖子 又看下CPU边上有供电电容空位 直接加装2颗330  测试10次开关没有问题 装机测试

网友(点评):
其实不用换吧

网友:
正好有一台....

网友:
我也试过了 不行啊 现在正在修

网友:
昨天也修了一台跟这台情况差不多,我是直接换的新芯片。

网友:
今天刚有人又送来一台 ,都不敢搞了 碰到这么多都没用多久就返修了

网友:
明天回店里试试

网友:
我是过了。加了也不行。等板子一凉就玩蛋

网友:
  我这一台是换了CPU电感好的

网友A:
下次我也换两个电感试下了!我也加了电容的,但都是老样子!

网友:
为什么,看了,这么贴,难到就没人修出来吗,

网友:
    这机子不好修哈

网友:
厂家可真是省钱啊  电容都舍不得加

网友:
我也修了一台,换了CPU哪儿的电感,就好了,触发了二三十次都没问题,客户拿回去差不多用了一个月,还没有回防,敢觉是修好了,呵呵

网友:
这个一定要顶,好多人都是没辙,正好学习下,谢谢分享

网友:
估计和那个没什么关系,修东西还是要一步一步来的

网友:
这机子我也这样试过,运气不好,都没有好过

网友B:
应该不一定是电容的问题。我感觉可能还是哪里有虚焊或者不良引起的

网友:
学习了 楼主很无私 愿意跟大家分享这些经验  谢谢楼主了  另外说一下 华硕的板子真的是太垃圾了 哎。。

网友:
引用 网友C:
碰到过好多台,  没有一台能修出来

哈哈哈  你可以让老板买BIOS试试

网友:
这机子不好修,下次我也换电感试试

网友:
先学习,遇到试下

网友:
cpu供电加焊

网友:
没用的 。 我刚好手里有台 ,按照楼主的方法 ,故障还是一样,

网友:
我手里也有一台 吹一吹能亮机 都不知道供电RT8856该不该换

网友:
试了还是一样

网友D:
有没有此板通病的,卖给我们吧。我们研究下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没有此板通病的,卖给我们吧。我们研究下看看。

我发现在论坛混的人很多都是小气的要命,连块坏都当宝贝,都在那里等吃现成的呢.鄙视那样的人.

网友E:
华硕机器好象是难修,一没有图纸,有图纸的,又要点位图,真是麻烦

网友:
希望楼主这台机器不返修!

网友F:
不才小弟提供一下我的維修經驗
基本上大夥說過的方法都試過了
第一台
CPU 供電模組含場管,全換,無效,後更換顯晶(全新) 搞定 過3個月保固,問過客人運行正常
第二台
店家拿給人家修沒修好,不只顯卡動過,連U座都灌助焊劑加焊過....昏
一樣換顯晶,順便換U座 搞定~~ 一切正常

网友G(2013-11-29):
引用 网友E:
华硕机器好象是难修,一没有图纸,有图纸的,又要点位图,真是麻烦

图纸点位都可以参考K42JR,这个论坛有下载!

网友:
我的这个更悲催,本来跑码,示波器测内存,是过了内存,就是不显示,已经是三修了,到手里,吹一下供电芯片,TMD,居然不出cpu供电了,靠,已经换了三个芯片啦,估计要放弃啊!

网友:
怎么解决的
我也遇到一台一样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G:
图纸点位都可以参考K42JR,这个论坛有下载!

好,谢谢,

网友:
楼主会不会下结论太早了,这种机子真变态的,我这现在还有两台,好容易返修啊,搞得头都晕了

网友:
这个和那电容没关系的

网友:
还有这个通病啊 学习了 以后遇到少走弯路!!

网友:
刚修了一台,故障电流到1.43掉哦1.2多在上到1.3多不亮,摸了楼主说的那3个管,果然发热,其他板上找了CPU位置的管和电感换上去,可以点亮,但是换上去的管发热,且供电芯片也发热,那热应该是不正常的,是否是我换的管或者电感不对?楼主拆的是哪个位置的管和电感?

网友:
这机子我发现这是个通病  好多都是这故障   基本上都返修了   楼主得注意了

网友:
学习了,还没遇到这种问题

网友:
CPU附近的问题?电感还能坏??

网友:
等着返修吧!

喻庆国 -5 严禁灌水

网友:
还没有碰到,先积累点经验吧

网友:
试过了,加电容也不行,过两天就回来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F:
不才小弟提供一下我的維修經驗
基本上大夥說過的方法都試過了
第一台

请问顯晶是什么

网友:
我试过了,真心就没有好使过一个啊

网友:
引用 网友H:
请问顯晶是什么

抱歉,沒說明在台灣這稱的顯晶,就是大陸那稱的顯卡芯片

网友:
有时显示有时显示,这问题确实很难解决啊~

网友:
直接换个新的好了

网友:
K43T的上次也也遇到过但是没返修哈哈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有没有此板通病的,卖给我们吧。我们研究下看看。

饼哥能出多少钱一张啊,可以的话我把客人这台机收了,然后板子卖给你!其他的我留着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饼哥能出多少钱一张啊,可以的话我把客人这台机收了,然后板子卖给你!其他的我留着用!

17660339加这QQ聊。

网友:
期待饼哥放出解决方案

网友I:
我的一样的 换之前场管发热 但是点不亮 换后还是发热 能点亮 冷机热机都能点 但是就是那块发热的厉害 会不会本来就这样啊

网友:
我修过这个问题,换了芯片也没好,,

网友:
我遇到过2台,都没有修好。换过CPU电源管理芯片,另一台换过显卡,都返修。真晕了,还在研究中。肯定能研究好,只要大家努力。我发现当不亮的时候CPU电压为0.8v左右,亮的时候是0.9v左右。应该是CPU电路出现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下次我也换两个电感试下了!我也加了电容的,但都是老样子!

你的头像能不能换一下

网友:
今天也有一台这样的,也是这样搞定了

网友:
像这种板型时显时不显的,更换VTTCPU的两个下管就可以了,可以换成70N03L或3055的都可以。

网友:
这个也是CPU滤波不良引起的故障码

网友:
引用 网友I:
我的一样的 换之前场管发热 但是点不亮 换后还是发热 能点亮 冷机热机都能点 但是就是那块发热的厉害 会不 ...

这个不知道额,只能等客户看返回来吗!

网友:
应该不是根本问题。。估计还是要返修。。

网友:
用不了多久会返修的

网友:
楼主说上电1.4几不亮机,查过CPU的供电,时钟,PG,复位,都正常吗。如果有不亮时和亮时对比一下有没有差别,实在不行换个CPU供电芯片试试。

网友:
前几天修了一台还是换了显卡芯片才可以。

网友:
不太清楚。日后等待最完整的答案

网友:
我也修到过这些机器,有的是加焊cpu供电,有的弄了南桥好的,至于cpu供电电感和电容什么的没弄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不一定是电容的问题。我感觉可能还是哪里有虚焊或者不良引起的

你说的OK!我也修过几台了,不用换任何原件

网友:
目前还没有修过这种机器,加电容好。
楼上有说电感也要换,是换一个还是都一起换掉

网友:
直接换芯片搞定

网友:
这种问题遇到好多了,一般情况下都是凶多吉少,有的换cpu供电好的,有的加电容好的,有的换低些的cpu好的,还有都试了,还是不行

网友:
前天修到过问题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