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帮忙看下

楼主(2013-10-25):
E43A集显以修亮机,进系统发现不识别网卡,上图大家帮忙看下,多谢,在线等 时钟起振,所有供电我一个一个都查过了。CLK_PCIE_LAN     CLK_PCIE_LAN#,这两个时钟也有波形,于南桥通讯的PEI也查了,中间电容没掉,两边也没断线。LAN_DAT_SMB   LAN_CLK_SMB这俩是LANVCC经4。7k电阻上拉的,也有3.3V。   U13码片8 7  6  5  这四角都有3V。-LAN_WAKEUP   LAN_RST#有3V。芯片以换。南桥最后迫不得已也杀了,实在不知道怎么搞了。

网友:
有木有人

网友:
嗯,支持楼上,先重装系统试一下,有可能是系统问题,这个以前我有遇到过。实在不行就叫客户用USB网卡吧,这样最省事!修过的客户也会理解。要真想突破技术瓶颈的话那就慢慢查!急不得的!

网友A:
会不会是上拉电阻质变

网友B:
有些是BIOS问题  还有些笔记本不插网线就不出现网卡标志  在设备管理器都看不到网卡 插了网线就出来了  没有解释

网友:
网卡这么复杂啊那咋修了

网友:
此种情况,软件问题亦有可能

网友:
看看网卡到南桥的有没有短线的  测下阻值     或者刷一个bios看看

网友:
我这有几块一样的问题   有线 无线都没用

网友:
嗯,支持楼上,先重装系统试一下,有可能是系统问题,这个以前我有遇到过。实在不行就叫客户用USB网卡吧,这样最省事!修过的客户也会理解。要真想突破技术瓶颈的话那就慢慢查

网友:
南桥网卡模块工作条件什么的。这个模块应该有个时钟吧。

网友C:
能不能识别到呢~~~是直接没有本地连接还是有本地连接连不上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些是BIOS问题  还有些笔记本不插网线就不出现网卡标志  在设备管理器都看不到网卡 插了网线就出来了  没有 ...

支持这个,,经常有这样的本本,,一不小心就走好多弯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些是BIOS问题  还有些笔记本不插网线就不出现网卡标志  在设备管理器都看不到网卡 插了网线就出来了  没有 ...

BIOS刷过。网线也插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是上拉电阻质变

比如那个上拉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些是BIOS问题  还有些笔记本不插网线就不出现网卡标志  在设备管理器都看不到网卡 插了网线就出来了  没有 ...

BIOS刷过,网线也插了,设备管理器就是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D:
刷下BIOS看看

刷过,这个肯定刷过

网友:
我们没有客服,只有老板。。。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能不能识别到呢~~~是直接没有本地连接还是有本地连接连不上呢~~

识别不到呀!识别不到肯定也没有本地连接

网友C:
引用 网友E:
识别不到呀!识别不到肯定也没有本地连接

先换个网卡试试不行再看看供电,时钟都正常不~~

网友F:
建议楼主换个USB网卡吧

网友G:
估计有可能是软件的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先换个网卡试试不行再看看供电,时钟都正常不~~

大哥你没看我写的正文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建议楼主换个USB网卡吧

我们这是不能用USB的,要么修好,要么报废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先换个网卡试试不行再看看供电,时钟都正常不~~

大哥你没看我写的正文吧

网友:
引用 网友G:
估计有可能是软件的事

系统肯定杀过啦

网友:
加一个usb网卡不行吗

网友:
更改线路牺牲一个usb口 多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