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64 不开机维修一列

楼主(2013-10-25):
机器接可调电源待机电流0.009A 开机,按开机键电流微微跳变到0.01A 看到左下角白色指示灯亮一下。过几秒灭了。从电流微微跳变的过程看EC 应该收到了开机信号。。测量待机3.3V 正常(这里我要说一下。很多兄弟会问。待机怎么只有3.3V 怎么没有5V 。是不是5V 待机出问题了。然后一个劲的钻牛角尖,使劲去查。或者一个劲的搜论坛资料。来确定到底这个5V 待机是不是就有的。再这里我提一提希望对看到帖子,然后不懂的兄弟以后有帮助。说的好给我加分。反正不扣你的分是吧。我上个图

以后不懂看图纸。知道不。我用红圈标注了。+5_sus  由EC 发出 SUS_ON 信号后开启的系统电压 ,一般是在按下开机按钮后产生。。。。+3.3V_ALW  为待机电压。。。知道 ALW 什么意思吗 ALW 为英文 always 的缩写 。英文意思为    (总是,老是;永远,始终;常常;不断地)   。就是说。插电源后就产生的电压也就是一直存在的意思。只要你懂英文意思,就知道这个电压是否存在了。

继续主题。。。。

查待机3V正常。。。搜一下论坛有几个帖子。都说是BIOS坏了。还一个是电容短路。。好了有思路了。测量各路电感对地阻值正常。测量由3.3V_ALW 转换产生的+3.3V_RUN 阻值.正常。当测量到由+5V_SUS转换来的+5V_RUN 对地阻值只有0欧姆。看来毛病找到了 。

直接用3V 电压烧.发现C323 严重发烫。拆除主板恢复正常。上CPU 测试OK了

很给力

网友:
很好很给力。。。。

网友:
网速太慢了打开个网页都要20秒,一点评 出来三个 #`%***%%
插入适配器就有给EC供电,EC有了供电就有了动力就会干活,桥待机S5电压是按下开关产生的
插入适配器就有给EC供电,EC有了供电就有了动力就会干活,桥待机S5电压是按下开关产生的
插入适配器就有给EC供电,EC有了供电就有了动力就会干活,桥待机S5电压是按下开关产生的

网友:
这就秒杀了,强悍

网友A:
请问下楼主,该机器不插cpu内存,触发后电流上到0.09,处于正常吗?这台我没修过

网友:
电流上升到0.09是属于非正常的 一i般情况下短路才会这样的 楼主也是修到了这个短路

网友:
转换电压出问题的多,特别是条件满足不出电压的,好多都是后级转换电压问题

网友:
精辟。说起来简单,做起来就难了

网友:
图上的待机供电芯片应该可以和RT8206A 代换吧

网友B:
楼主所说的直接3V烧,是说可调电源3V烧,还飞线到+5V_RUN上烧?

网友:
前几天也修过这机器,还有1465,呵呵,都是那个问题,只是位置不一样。

网友:
好帖, 让人知道待机时,有没有5V了,如果是5V SUS,说明待机时不输出5V的,只输出3.3V

网友:
这个烧,到底怎么烧的,没怎么看懂

网友:
好贴,赞个,  秒杀的感觉

网友:
待机电压的产生说得很好,看此贴学习不少

网友:
烧机法,很好..这个也能烧出来

网友:
这个就是后级短路触发后保护了电压不起来,然后待机可以根据广大的上电时序和电压的命名也知道出来的先后,这个懂电路图懂广达时序的都懂!

网友:
待机是不是有点偏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所说的直接3V烧,是说可调电源3V烧,还飞线到+5V_RUN上烧?

可调电源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下楼主,该机器不插cpu内存,触发后电流上到0.09,处于正常吗?这台我没修过

不装内存不装U 触发好0.1A 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