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华硕笔记本主板K43SD和K43SV

楼主(2013-10-25):
想请教一下各位大侠,手上的华硕K43SD主板坏了,客户要换板,找到一块K43SV的板,但是不知道能不能上,CPU是英特尔的,座子都是989针的,两块主板唯一不同之处就是显卡大小和显存数量不一样,其它的都一样,不知道能不能换,还没敢订板回来。

网友:
散热器也不一样

网友:
板子形状一样,CPU支持就好啊

网友A:
我记得一个是GT520 ,一个是GT540

网友:
看板子形状能装进去就可以啊,只要支持CPU 内存和风扇应该都没问题

网友:
应该没问题的,U方面就是看是什么桥。板位置对应。散热器换个就可以

网友B:
直接问卖板的人。他必须知道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直接问卖板的人。他必须知道

对,卖板的一般都灵水,问一个。。。。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我记得一个是GT520 ,一个是GT540

那能互换吗,原来是K43SD的,现在想换K43SV的,只要能用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对,卖板的一般都灵水,问一个。。。。

卖板的也只是说应该可以,他也不敢确定,现在我还没敢订,如果不行烧钱啊,原板太贵,还难找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能互换吗,原来是K43SD的,现在想换K43SV的,只要能用就行

不知道,我是在其它网站下BIOS,楼主说的,我也没注意过

网友E:
裸板用另外一块板子的东西点下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E:
裸板用另外一块板子的东西点下试试

帖子上都说没敢订板子回来了,哪来的板子试????

网友:
你和他说好发板子过来可以装就要,不行退回去

网友:
接口对上上就行 了

网友:
看了下板,散热器的位置差不多,就是显卡大小不一样,应该能上吧

网友:
试下不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