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E2040TV 不停开关机,电流0.5维修

楼主(2013-10-25):
LG E2040TV 不停开关机,有时候花屏,开关有时候不受控,电流0.5维修~~
开关好,程序好,直接换板上全部电容,超薄的空间小,我用大容量的躺着焊上去。这个超薄的led显示器用的电容容量都非常小,时间长容量下降,导致供电不足,然后不停开关机,应该是通病,论坛有很多同样问题,图就不上了,送上程序

网友:
不过LG的显示器也有这个问题

网友A:
换板上的部电容那得换多少啊,空间很小板子怎么装上去。应该是一个电容的事,最好能多试试到底是哪个,这样装板的时候也好装,下次在修到这种显示器的时候修的也快.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板上的部电容那得换多少啊,空间很小板子怎么装上去。应该是一个电容的事,最好能多试试到底是哪个,这样 ...

一共5个电容,没有电容表,咋测?万用表也测不准

网友:
台机主板上拆几个小的固态电容就好了,高度也刚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