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x60s 开机不久后,不停的发出叮咚声

楼主(2013-10-25):
像是usb插口拔出又插进的声音,设备管理器里不停的跳动,不知道是哪个硬件出了问题,电脑所有接口都是空的,无线网卡关掉也试过了,系统也重装过了,硬盘也换过了,电脑也拆开看了 ,小弟技术不精,查不出所以然来实在没有头绪,不知哪里出了问题?拜托大哥们给个方向啊
对了,有时候用usb的摄像头插上去声音停止,但是不是每次都有用。

补充内容 (2013-10-26 10:51):
好了 问题终于解决,因为这个开机键在键盘上,我把螺丝先拆下来,然后开机,进入桌面后,声音就开始响了,果断拔掉键盘,故障依旧,然后拔掉指纹识别器声音就不响了,反复测试,问题就出现在指纹器上,非常谢谢大家

网友A:
该拆的都拆完。不行做个系统试试了

网友:
键盘拔掉也是这样子吗

网友B:
是不是有外设供电不稳,时有时无

网友:
桥有问题了吧?加焊下试试

网友:
这种问题有见过,报个主板问题的价钱,不过那人没留下让修。。。。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有外设供电不稳,时有时无

外面什么也没插 都是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该拆的都拆完。不行做个系统试试了

硬盘都换了 系统重装了,也换了win7 ,还是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键盘拆下来就不能开机了

用万用表划呀

网友D:
你是不是忘了,笔记本一般都有个自带的读卡器,你好好查查吧,应该是它的事!修好了告诉我结果。

网友:
键盘问题吧

网友:
外设都拔了应该是南桥的问题吧

网友:
我的联想v370也有问题,不过是当同一排插上有接电器时都会有一样的声响,像usb插拔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你是不是忘了,笔记本一般都有个自带的读卡器,你好好查查吧,应该是它的事!修好了告诉我结果。

是指纹器的问题,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指纹器的问题, 谢谢

哦,这个还没遇到过。

网友:
正修 一台同样问题笔记本  有思路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