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200不过内存

楼主(2013-10-25):
X200不过内存,电流跑0.01--0.06--0.59--0.6--0.59--0.53--0.50然后不动了,还有一个奇怪的问题,那就是每次接电都自动开机,好是郁闷,怎么回事呀,EC和北桥都换过了

网友:
刷个BIOS试试啊

网友:
这应该是BIOS的问题吧 先刷下看看呗

网友:
BIOS问题大

网友:
这应该和南桥有关系吧换个南桥试试吧

网友:
加焊内存槽试试

网友:
不拆腾了,板子是好的。

网友:
我的现在是开机电流直接跳到0.62  好像也是内存不过  不知道是不是bios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