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关于冰点还原软件的问题

楼主(2013-10-25):
用U盘帮两台电脑装系统《大白菜的》,,装完自后顺带装上冰点还原,版本是<32> 7.51.020.4170。。关机后重启电脑一直进不了XP系统,卡在主板LOGO画面,老是重启。重新用U盘装系统也装不了《会自动重启》。最后找来系统光盘才装系统成功。同样的系统不装冰点就没事。我在别人的win7电脑上可以用冰点,不会重启。。请问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
我也遇见过,有个XP的系统用冰点就进不了系统

网友:
系统和冰点的兼容性问题

网友:
没遇见过

网友:
我在网吧混过几年,现在冰点很少用了,网吧等大点的场所都用无盘了,个人使用的一般选装一键还原,极少用冰点。。。。

网友:
要转安装版系统,在装冰点还原

网友:
就是兼容性问题 换个系统吧